[电源] 拆一个66W充电宝,某宝卖90,拆开太差了

楼主(2024-11-27):
充电宝不耐用了,拆开电池杂牌,没有温控,实际成本50以内

网友:
那个锂电池有5000MA吗

网友:
买东西还是要看价钱的。

网友:
山寨货虚标比较严重,估计那个66W是型号,不是输出功率。

网友:
假充电宝大量充斥各种市场,防不胜防

网友A:
这玩意儿还得买品牌的才行,或者自己组装,但是自己组装的高铁和飞机不方便

网友:
66W是型号,不是输出功率

网友:
66W是产品型号,就跟流量地球里的量子计算机叫550W一样
看后面写的,最大是12V1.5A的输出,也就折合18W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还得买品牌的才行,或者自己组装,但是自己组装的高铁和飞机不方便 ...

品牌?品胜的应该算可以的了吧,用的是福斯特2600mAh电池。出现一充就满,一用就光的情况。拆开后8块电池7块电压才不到0.5v,气阀全部都顶开,压下气阀,充电后测试其容量都是不到40mah。只有一块电压是正常,但测量其容量只有200mah左右。

网友:
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网友:
始终坚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价格买这,,退了吧

网友:
价格说明一切

网友:
买东西首选品牌货啊,不然再贵都是上当了

网友:
买酷态科的不错

网友:
现在的东西看外观是看不出好坏的,用才能识别出。

网友:
居然卖90   厉害厉害

网友:
卖这么贵还虚标

网友:
山寨货虚标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