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M437n打印机打印缺行维修

楼主(2024-11-27):
惠普M437n打印机打印缺行维修

最打印材料发现,最上面一行缺少。网络查资料,发现是用组装粉盒,漏粉引起,拆开发现确是这个问题
拆开清理套鼓,开机显示错误C3-1312,网络查资料,需要清零,修复

故障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零

修复

网友A:
就是脏了,清理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脏了,清理了就正常了

准备换回原装粉盒

网友:
原因是不太匹配,一般的都是原装的比较匹配,

网友:
还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
粉尘到处都是

网友:
惠普打印机用的三星平台的机子,越来越差了,不是漏粉就是卡纸,动不动升级固件。

网友:
还是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