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轩逸经典加装四门升降车窗(自动升降窗系统)

楼主(2024-11-27):
其实已经加装好几天了,这2天做日行灯,到现在整理发出来,买的是原厂配件,不要担心质量问题
早就看上这个功能,可以遥控器控制,夏天可以在楼上提前开窗,

配件

拆门

拆门

安装

网友A:
支持动手折腾。
当初买车时看过轩逸,逍客等,因为这个车窗按键没有背光灯放弃了它。
买的大众,大众的很多功能刷软件就能搞定。

网友:
改装好几个地方了

网友B:
就是换了门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了门开关吗?

在主驾位置加个控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动手折腾。
当初买车时看过轩逸,逍客等,因为这个车窗按键没有背光灯放弃了它。
买的大众,大众的很多 ...

这个我也想在按键位置加个灯,应该是厂家减配了,只有主驾有灯,可以购买灯和电组,不过淘宝有带灯光是按键,包括副驾,价格不贵,目前不想动这个按键,那天有兴趣在研究下,自己加灯,已经有人DIY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在按键位置加个灯,应该是厂家减配了,只有主驾有灯,可以购买灯和电组,不过淘宝有带灯光是按 ...

是的。其他按键没有透光的孔,自己改难度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他按键没有透光的孔,自己改难度在这里。

确实是哦,没有想到,钻洞也不好看,换外壳。

网友:
国产这些只能算基本功能。

网友C:
这种淘宝买个模块就好了,串在门板按键那边,可以自动升降车窗,自动关门锁,比你这种便宜还功能更多

网友D:
这个是无损安装吗,遥控是单独的还是原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无损安装吗,遥控是单独的还是原钥匙

原厂配件,是无损安装,平常价格1张,这个老板卖50元,价格合适下手了,遥控器原来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淘宝买个模块就好了,串在门板按键那边,可以自动升降车窗,自动关门锁,比你这种便宜还功能更多 ...

我这个原厂的,价格才50元,平常是1张,看到便宜了才下单,副厂的也没有这个价格,,在说了副厂容易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日行灯做好了也分享一下吧,期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774-1-1.html
昨天已经做好了,看看效果。价格便宜哦,9元

网友:
升窗器最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他按键没有透光的孔,自己改难度在这里。

之前看到淘宝有那种带灯的按键,自己买了换就行了

网友:
日产减配太多了,想折腾的就买原厂配件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他按键没有透光的孔,自己改难度在这里。

钻孔  然后用热熔胶封孔,透光防水,绝对好用。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一直想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