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10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4-11-27):
忘记用了多少年了,前年自动更新为鸿蒙系统,当时感觉不太好用,就闲置了两年,最近找出来当备用机用,更新了最新的鸿蒙系统,感觉非常流畅,但电池不行了,总是报电池不健康,然后就是瞬间掉电,明明显示还有七十几六十几的电,瞬间就自动关机重启,启动后电池显示就是零,接着就是直接关机。

本着学习的原则,淘宝上找到了号称原装的电池,四十多元,那就折腾一下呗。

华为P10,算得上古董机了,更新为鸿蒙系统后,还是很流畅的。

买的电池,送了全套的拆机工具。

这电池号称原装,但看着不像,先用着试试吧。

拔下卡,卸下两枚螺丝。

分开后盖,拔下后盖排线。

拉电池胶,可惜一条拉断了,另一条没找到头子。

硬掰下来,电池都变形了。

原样装回,新电池就不上电池胶了。

开机,鸿蒙系统。

43%的电,看一会儿视频,掉电较慢,先用着吧。

老树新芽,枯树逢春。

网友A:
只要装不多APP还是可用

网友:
这么便宜的电池绝对是山寨货

网友B:
现在手机做工质量,都是非常好的,用个十年没问题;话说,我的小米2S也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手机了,电池早废了,自己换了电池,安装在摩托车上当导航仪,非常牛啊。

网友C:
你买的啥牌子电池?我的P10刚换的品胜电池,艹,比原电厚,装好后屏幕鼓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装不多APP还是可用

我装的APP不多,几家银行网银、高德、微信、QQ、中石油、滴滴、淘宝、闲鱼、支付宝、楚税通、鄂汇办、12123、123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做工质量,都是非常好的,用个十年没问题;话说,我的小米2S也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手机了,电池早废了 ...

质量确实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啥牌子电池?我的P10刚换的品胜电池,艹,比原电厚,装好后屏幕鼓起来的 ...

淘宝上随便找的一家号称原装电池,没敢买品胜,怕不配套。

网友D:
淘宝根本就没有原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根本就没有原装电池

我也不相信,电池皮都不一样,只不过有华为标而已

网友E:
如果手机系统版本太老有些APP个别功能会点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手机系统版本太老有些APP个别功能会点不开。

系统自动更新为最新的了,两年前就是因为当时的版本不好用,总卡,才闲置的。

现在装的APP都还好,就是怕耗电和占用资源,老爷机硬件还是差些,一般是用完就退出,不保留在后台,平时只保留了微信。

网友:
自充2001年开始用手机以来,不管是用1年还是5-6年,从来还没用坏过手机。

网友:
华为的电池用加密保护板,这个有点恶心了。

网友:
巧了,上周刚把我的NOVA5 PRO换了个电池,黄鱼淘的,还是比较耐用的,差不多有新机子的90%左右吧。
换起来很麻烦,还得拆掉后盖中框,因为电池排线压在这个整体的中框下面。
系统还是原厂系统,打死不升级。很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的APP不多,几家银行网银、高德、微信、QQ、中石没、滴滴、淘宝、闲鱼、支付宝、楚税通、鄂汇办、121 ...

和我装的八九不离十。

网友F:
你后盖怎么搞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后盖怎么搞开的?

看着应该是吸盘吸屏幕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装的APP不多,几家银行网银、高德、微信、QQ、中石没、滴滴、淘宝、闲鱼、支付宝、楚税通、鄂汇办、121 ...

楼主是湖北的,有车还跑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湖北的,有车还跑滴滴

滴滴是用户端,不懂怎么跑滴滴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