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镍氢电池能用18650代替吗?充电器是3.6伏的

楼主(2024-11-27):
充电器是3.6伏的,不知道能不能用18650代替这个镍氢电池

网友:
随便换,反正烧的又不是我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不建议这样干,两种电池充电范围差异比较大

网友:
两节1.2v的镍氢电池串联,充电器不是锂电池的,不好替代吧

网友:
尽量电压不要相差太大吧,不然很容易烧了

网友:
这种电池不能用18650代替,因为两者电压不同。

网友:
可以用,原先是3串1.2V的镍氢电池,你改了18650电压会变高,剃须刀转速会变快一点,另外充电器也需要换

网友:
不能用,除非应急用一下,要盯紧了

网友:
量一下充电器的开路电压,小于4.2V的话应该可以换

网友:
你量一下空间大小,看能不能用两节7号的串联。
还有人把电池外置,引两条线出来,把电池盒绑在机身上。一劳永逸,电池可以拿下来充电。
另外,请说一下这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电器,让大家可以避坑。

网友:
不能不能,淘宝有原装规格的,2.4v只是2个串联

网友:
换肯定是能换的。但是……换肯定是换一套啊。充电也得换呀。

网友:
用锂离子电池肯定不行,感觉用铁锂电池勉强可替代,不过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非内行,否则不建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