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最近白嫖了很多高压灯带。但是没插头。能直接上220吗?

楼主(2024-11-27):
高压灯带不用整流器直接上交流220可以不?

楼主:
灯带上貌似也没看见有'±的标志。

网友:
应该是不行,这个接口好像是两面距离不一样也是防反插的

网友A:
不可以,一个交流, 一个把交流整流变成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一个交流, 一个把交流整流变成直流。

led正常情况下承受同等伏特的反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网友B:
整流器我记得里面是一个整流桥来的。

网友C:
就算能用也闪得厉害吧

网友D:
宝宝异想天开,能直接插220,何必设计个驱动,厂家没那么仁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器我记得里面是一个整流桥来的。

我拆过就是整流桥一个或者四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能用也闪得厉害吧

100hz只要不是护眼灯重度爱好者都可以接受。灯带也不是用来照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宝异想天开,能直接插220,何必设计个驱动,厂家没那么仁慈的!~

多一个部件多卖一份钱。多一处接口多一份损坏几率。损坏了要么请人修。要么买新的。这是仁慈啊?

网友E:
小心翼翼试一下?

网友F:
LED确实分正负极的,不是交流电,所以必须加整流桥才行,可以不加电容滤波。你要仔细1检查一下插头后面那个白色的盒子,里边是不是就是一个整流桥,可以把插头接AC220V,然后测量那个引出线的电压,是300VDC还220VAC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翼翼试一下?

接上十米线。再合闸。我修开关电源之类的都是这么玩。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确实分正负极的,不是交流电,所以必须加整流桥才行,可以不加电容滤波。你要仔细1检查一下插头后面那个 ...

我指的就是没有这个盒子。led本身就是二极管。直流交流都可以点亮。例如各种指示灯就是加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也无需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确实分正负极的,不是交流电,所以必须加整流桥才行,可以不加电容滤波。你要仔细1检查一下插头后面那个 ...

你说的这个盒子里就是一个整流桥。我以前拆过。

网友:
不用整流器,但是频闪可能更明显,本来是100Hz的,不接整流器就变成50Hz了

网友:
要整流,可以安装220V恒流器,没有频闪

网友:
这种灯带都是几十个LED串联的,有弊端,容易坏,只要一个LED烧了,整组都不会亮。

网友:
高压灯带基本都是220v整流后直接接灯带,如果觉得频闪厉害,可以加个小容量的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