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来3个小米快充头,33W、67W、90W看看真假

楼主(2024-11-27):
来3个小米快充头,33W、67W、90W看看真假,欢迎不拆机讨论,这头子拆了就报废了

别听网络误导
侧面遇吸铁石有吸感
插头和A口不吸
重量看图
但是我这几个是小米11、小米14P、小米14PS官网原封机拆出来的,还有个120W的找不到了

网友:
不拆开怎么辨真伪

网友:
楼主自己都说是原装拿来,但是不拆比较不出来做工与设计呀

楼主:
这拆了就用不成了,理解理解

网友:
不拆不知道真假,拆了基本上就废了,就算不废外观也还不了原。

这就是市场上敢那么多山寨的原因了,因为不能拆啊

网友:
楼主说了是原装拆出来。重量没太大的比较作用。

网友:
重量也算一种安慰吧,只要不是铁块应该是好货

网友:
称重不准,有的内部有配重。

网友:
有没有配重铁块用强磁吸一下

网友:
山寨会配重块

网友:
说实话,一看就知道真都是假货!

网友:
不拆开不是很好判断真伪,愿意的话,可以简单测试一下负载能力,山寨的一般不会超过15W,超过20W带载能力的一般不会假。

网友:
这些只是型号而已

网友:
我的120w插头地方插一次打火一次,现在插头很多小坑,同事的也一样,不知是设计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网友:
看重量可能会误解,直接接手机充电,假的多一半会出现充电头发烫或者数据线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假货

原装的,应该不会是假货,毕竟随手机带的玩意

网友:
拆了才能变真伪

网友:
不拆开怎么辨真伪啊

网友:
山寨就抓住了看重量的心理给你配个大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