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到一个几块钱的外置声卡,修修还能用。

楼主(2024-11-27):
长这样

拆开

母座坏了 吹下充电座 电池没电压拆下直充有电压了

找了一个母座

吹下来了

吹上去   好了

嘻嘻  凑合用  坏了也不行疼

网友:
这个还带彩色显示屏,不赖啊

网友:
带屏的声卡 高级

网友:
外置的声卡,第一次见;怎么没捡到音频线呢,是不是无线传输的外置声卡。

网友:
是不是可以开直播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虽然也是非专业级的,但声音应该不是太差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值得修复。

网友:
还带屏的,不说都不知这是声卡

网友:
赚了赚了哈哈

网友:
如果这个口不传数据只是个充电的话,不妨换成C口的,就算是传数据,飞一下线换个C口上去,也更加的实用一点。

网友:
还带彩色显示屏

网友:
声卡还带屏,不错啊

网友:
带彩屏不错,超值了。

网友:
带屏的声卡好高级呢

网友:
这是个软声卡吧!应该叫音效卡

网友:
这里面是个新唐的单片机吗

网友:
几块钱赚了啊

网友:
有风枪真好

网友:
声卡还自带电池的

网友:
这个声卡还不错,我也想要一个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