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哪位弟兄能解惑,音箱蓝牙没声音怎么治

楼主(2024-11-27):
这玩意很多年了,不响都好几年了

只是蓝牙不响,线输入还是会响的

用了几年后,先是蓝牙会断断续续的,后来就干脆不响了,但蓝牙连接正常

我先是怀疑蓝牙那块板子虚焊,整圈补了一次还是这样
要是芯片虚焊我就没办法了,不会弄

这货的声音真的很靓,而且还有低音,后边还装了一个低音振膜

这个样子的

拆开就这样,电池那边是外围电路,各种输入输出和电源

主板

蓝牙和各种输入输出以及控制的板子

功放部分

网友:
掏一个二手的天猫精灵或者小爱同学,可以网络播放,还能蓝牙连接

网友:
不用整了,把这两个喇叭换到上个帖子中的设备上。

网友:
可能是功放挂了

网友:
继续折腾吧,就像楼主的头像里所说的,哈哈哈。。。

网友:
该小爱同学

网友A:
蓝牙能连上可以考虑下HT6818挂了,找引脚测一下功能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能连上可以考虑下HT6818挂了,找引脚测一下功能正不正常

补充一下引脚功能

网友:
折腾  折腾 用起来 用起来

网友:
线路输入能响就不是功放芯片坏了,看前置电路,尤其是帖片电容,有没短路的。

网友:
有没有测下晶振

网友:
既然只是蓝牙不响,那先查查 蓝牙小板的供电 正不正常。

网友:
这么小的喇叭声音很靓是假的,也就听个响,尺寸就是硬道理,小于5寸以下也就听个响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

网友:
掏一个二手的飞利浦音箱

网友:
买个蓝牙板直接换

网友:
这检测得是点功夫了,反正瓦是搞不定

网友:
可能是RDA5850虚焊了,有热风枪的话自己吹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没事折腾着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