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华YH-305D可调电源 电压表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4-11-27):
在鱼上买了个可调电源,35元包邮,卖家说开机只有个CV指示灯亮,电流表电压表不显示,拆机直接量电压电流表电压,7805输出只有4.6V,用ESR表量一下输入和输出电容,发现输出电容阻抗变大了,找了个25V47uF电容,更换后,开机有显示了,又看了一下主板,对比兆信PS-305DM电路图基本上一致。

网友:
主板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赚了。不光是经济上,维修技术也值得一赞!谢谢辛苦绘制的电路图。但那个图上写的型号是兆信,以前珍藏的?

网友:
如果PCB采用透明树脂

跑线不爽死

网友:
图都画出来了,下功夫了。

网友:
背面原件都标出了,下功夫了

网友:
都拆开了也不直接换个固态电容

网友:
看着跑的电路图就知道下了不少功放

网友:
居然只要35还包邮,一个外壳也值这么多的,这是捡大漏了

网友:
有没有那个帖子讲这个电源的控制原理的, 我看上面电压和电流的推动运放都是一端接地, 不太明白怎么工作的.
是利用了加法器的原理, 信号和控制的电压始终相反吗? 一般的用法, 不应该一端接采样信号,一端接给定信号吗?

网友:
看这画的原理图就知道是高手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