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小山拆解:金士顿DT108/8GB U盘无法格式化,量产失败,先拆再说吧

楼主(2024-11-27):
一个KINGSTON DT2的8G  U盘,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用着用着突然无动静了。

现在插入U盘,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执行格式化却无法完成。

于是参考论坛帖子下载了相关软件,查询主控(鑫创SSS6698-BB)以及所谓的量产工具,甚至也修改了配置文件的文本,但无可奈何的还是灰色不能操作。
也试着用CMD的命令,依然出错,提示I/O错误。
晕了,晕了。

开拆一手,竟然只是把外壳卸了,里面一块整体的内存,暂时无法继续分解(看不到真实的主控),请问一下有经验的童鞋们,短接上面的那两个触点是否会对量产有所作用?

发帖不易啊,大家有分的支援点哇,才是继续前进的动力呢。

网友A:
这种黑片就别想了,如果没有重要数据也别想维修了,需打磨后上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片就别想了,如果没有重要数据也别想维修了,需打磨后上3000

估计也是,开拆后半截塑料壳才发现竟然打了类似502的速干胶,可能就是等于用得了多长时间全靠运气。。。哎

网友:
估计是假冒货 。

网友:
那就短接那2个点试试呗,万一有奇迹呢

网友:
换不同的量产工具吧,一个个尝试,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这种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没必要修了,6698屎主控+黑胶屎就算弄好了也用着难受

网友:
黑胶体,垃圾桶是他最好的归宿...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使用DiskGenius格式化看看?

网友:
多量产试几次

网友:
重新找工具,量产试试,当个零时转移文件的工具

网友:
黑胶盘体,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我有一个检测是64G的怎么量产也只有16G

网友:
估计是废了!

网友:
这种也不容易坏,就是慢

网友:
这种一体的估计废了也就废了,不好弄吧

网友:
现在U盘也便宜了,128G的宏基的只要二三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