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个宝锋BF-888S对讲机,拆开了解一下

楼主(2024-11-27):
捡到的时候外壳已经花了,天线已经脱开了,后来我用胶水粘好了,外壳喷了点三和黑漆,感觉应该喷亚光的,可惜我没有,薅羊毛哪能薅那么全。

外壳很花。。。不入眼

喷了新漆感觉上稍微可以

天线是脱的后来我用胶粘好了

实际上这个铝块起屏蔽作用,毕竟发射接收频率高,还要抗干扰

电路板版号是666S 看来是通用的

这个是BL-1,5.5WH,2800MA电池 应该没有

8Ω1W的喇叭

主板还是干干净净的

负极线实际上靠主板螺丝与铝块连接的,应该是便于屏蔽

主要芯片,臣妾不懂啊。。

音量电位器与信道电位器都是SANNI牌

侧面按键是电路板焊接在主板上的

OVER

网友A:
谢谢分享。一只对讲机没什么用,当纪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只对讲机没什么用,当纪念用。

我还有一只其他对讲机,可以对讲,

网友B:
谢谢分享。如果能实现对讲,还是有点玩头。

网友C:
曾经有过一个带收音机的,不知在哪个角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只其他对讲机,可以对讲,

可以跨品牌通信么,那还不赖啊,用得上就好

网友E:
莫西莫西

你迪,从哪里捡迪?

网友F:
捡了个玩具,闲了多研究研究,没敢定那天再碰到一个,一对就能玩了。

网友:
一个也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跨品牌通信么,那还不赖啊,用得上就好

楼主说了,里面是公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捡了个玩具,闲了多研究研究,没敢定那天再碰到一个,一对就能玩了。

看前面。楼主另外还有一只其它品牌的,两个还能对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只其他对讲机,可以对讲,

那太好了!恭喜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只其他对讲机,可以对讲,

K口写频线
可自制
软件网上很多
可以对讲了

网友:
成色差了些,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前面。楼主另外还有一只其它品牌的,两个还能对讲。

这就行了,不误玩就好。

网友:
就一个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如果能实现对讲,还是有点玩头。

现在对讲机不贵的,玩玩其实没什么的,不一定非要专业领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过一个带收音机的,不知在哪个角落

我就有一个带收音机款宝峰uv5r款,但感觉抗干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跨品牌通信么,那还不赖啊,用得上就好

可以啊,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西莫西

你迪,从哪里捡迪?

放心,垃圾桶旁边我是不会捡的,路上捡的,肯定哪个灾舅子不小心骑车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