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拆个火牛(线性电源),1.4kg,你们看功率足不?

楼主(2024-11-27):
在某宝65元包邮拍了一个线性电源,DC 24V 5A,打算做焊台供电和其它24V所需。
拿到手比预想的略大,卖家用磅秤毛重是1.44kg,我到手1.43kg,净重1.397kg。
拆开外壳,变压器很新(我要求全新),是纯铜线,不过可惜不带稳压,还得再买个模块。
手上没有24V的负载,空载35V,硅钢片66x46mm,所以请大佬们看看功率足不足:

网友A:
建议退货算了,直接成品也不要60。另外线性电源的效率不高,负载功耗大,不如人意,大多都改用开关电源了。我就是用苹果24V电源来带T12的,功率65W的,峰值90W,价格18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退货算了,直接成品也不要60。另外线性电源的效率不高,负载功耗大,不如人意,大多都改用开关电源了。 ...

还用936?我正跨越到C245。
用开关电源的人欠缺基础知识和焊接技术,看网上很多都焊的一坨S。

网友:
65有点贵还是退货旧的自己重缠下 比这个强

网友:
牛可以。拆了卖钱,其他没用。

网友:
收破烂的都不要,说太重还不好拆铜丝。

网友B:
测量一下 线径看是否是铜线

网友:
太重拆铜丝

网友:
变压器的,还可以吧

网友C:
其他不知道,25V滤波电容顶得了35V空载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 线径看是否是铜线

用水口钳剪了漆包线头,看到截面都是纯铜的。
用卡尺量,线径恰好1mm。

网友:
65有点贵,夕钢片占比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知道,25V滤波电容顶得了35V空载电压吗?

通电两次没爆,你能否推荐个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用936?我正跨越到C245。
用开关电源的人欠缺基础知识和焊接技术,看网上很多都焊的一坨S。 ...

别人知识技术不行与你有什么关系啊?看看就好了。J245我有4个,买来测试下,开始有180W,就吃灰了,习惯用T12。

网友:
电容耐压25V,够用吗?

网友:
现在这种用的少了

网友D:
看个头应该达不到5000MA,空载电压更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个头应该达不到5000MA,空载电压更离谱

嗯,估计不到5A,我刚刚搜了某鱼,他那个旧的EI变压器 100W 24V 3A,重量就有1.95kg

网友E:
还不错,价格还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错,价格还是贵了点。

带壳的价格,差不多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