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8串铁锂逆变器,输入电压高压保护一般设多少

楼主(2024-11-27):
如题,通常8串铁锂充电最高29.2V,逆变板输入高压保护通常设置为多少V?

网友A:
这个电压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随便改的

网友B:
8串磷酸铁锂电池的电量为8*3.2V=25.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串磷酸铁锂电池的电量为8*3.2V=25.6V

你这回答了个啥赚流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随便改的

是问成品一般设置多少V。

网友C:
肯定大于充电器电压比较好,高压嘛超过25v几乎就没有多大用处。低压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大于充电器电压比较好,高压嘛超过25v几乎就没有多大用处。低压要设置好 ...

答非所问哦,谢谢

网友D:
看你怎么用,如果逆变器跟充电器一直接在电池上面逆变器保护电压28.5v如果,充电时逆变器不接估计27v就可以了,我这纯属手里电池自己测试出来的,8串磷酸铁锂充完电静置一会电压保持在26.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怎么用,如果逆变器跟充电器一直接在电池上面逆变器保护电压28.5v如果,充电时逆变器不接估计27v就可以 ...

你测试一下不充电的情况下,也不用原来的锂电,逆变板对输入直流电压的超压保护是多少伏。

网友:
大于单节3.65

网友:
逆变器好像只有设置低压保护,高压保护3.65*8=29.2要高于这个充电电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