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各位推荐一款蜂鸣档速度快的万用表

楼主(2024-11-27):
手里有个胜利890c的和众仪zt-y。虽然这两个用着不错但890的蜂鸣档太慢了用着心里发慌,zt-y的表快那么一丢丢真的不多,还老是跳心里发慌没底。麻烦各位推荐款蜂鸣档速度快的,功能和zt-y差不多就行,手动自动量程都可以能自动最好。我一个古董9502表通断档都可以秒杀上面两个,一排引脚一滑过去都能滴滴滴的至少3声,
对了价格,最好在300以下,冒头可以不能到400。

个人意向是vc86d,但不大放心速度如果有同时用过众仪zt-y和vc86d24版的可否说一下感受

网友A:
没有这种表,没听说一个引脚响三声的

网友:
想快就是UT136B+公认的
论坛这几天发现的天宇T21L可以试试,据说电容比136B+还快,只不过做工一般,家用环境没问题。你看看下面两个贴子不会修大佬帖子shiyutong

网友B:
如果经常测量通断,建议弄个这东西,速度飞快~~什么万用表的通断速度也比不了它。
顺便还能测量个二极管发光管可控硅IGBT等等。

网友:
电池加喇叭

网友C:
一排引脚一滑过去要需要多时长呀,我测试手上几个表有1个响,滴声还没断就划过10个脚了
钳表UT204+  两表笔快滑打架也只有他响,想不响需要加大速度。

网友:
用这种电池去改装声音变大速度也会快的。

网友:
感觉胜利转盘没优利德好使

网友D:
优利德就行。

网友E:
想快就UT136B+,UT61E+应该也可以。也符合你的预算。

网友:
优利德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表,没听说一个引脚响三声的

是一排引脚,测是否对地短路,刷一下过去,一般响一声表示正常,滴滴滴三声表示至少有2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测量通断,建议弄个这东西,速度飞快~~什么万用表的通断速度也比不了它。
顺便还能测量个二极管发 ...

现在我就是用的以前的表测通断,屏幕黑了勉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排引脚一滑过去要需要多时长呀,我测试手上几个表有1个响,滴声还没断就划过10个脚了
钳表UT204+  ...

对对对,现在的表就是这样,滴一声很长以前的很短1秒能滴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就行。

不是所有优利德都快的,不如那个61d就有一位很会修大神发过视频,我差点就买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快就UT136B+,UT61E+应该也可以。也符合你的预算。

136b+,可能只能这个了。61e+500了,说实话很多高端功能我用不到,纯粹是过段时间自己拿来复习连手用的功能。日常就欧姆电容电压,偶尔用用方波,测电流纯粹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快就UT136B+,UT61E+应该也可以。也符合你的预算。

不知道61e不带+的速度是不是也一样快,现在卖的还是一样快的吗

网友:
可以考虑下那个天宇T21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61e不带+的速度是不是也一样快,现在卖的还是一样快的吗

刚买了个二手的61e特快,板是绿的,估计是早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个二手的61e特快,板是绿的,估计是早期版本。

就是老的很快,我也觉得奇了怪,为啥新表都慢了,我一块29年前的9205二极管通断档都可以无延时,同样国产但拆开里面芯片全是进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