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4125功耗问题

楼主(2024-11-27):
笔记本电脑,j4125官方说明可以跑10w功率,无论bios,或者throttlestop如何设置pl1,都只能跑6w功率。比如跑象棋,开始可以跑到14w功率,但是温度一但超过70℃,就直接锁定6w功率,手上还有两台笔记本也是j4125的,设置pl1都可以稳定跑10w功率,偏偏就是这台有这个问题,这是cpu体质问题吗?

网友A:
估计内置保护了

网友B:
同型号的吗,有可能是不同厂家bios设置的不同

网友C:
很老的CPU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的吗,有可能是不同厂家bios设置的不同

不同型号的,这种山寨笔记本,很难找到bios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内置保护了

那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老的CPU了吧

20年的CPU,也不算很老

网友:
https://post.smzdm.com/p/amxrdkv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