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6108V9C电视盒子故障 声音大就出现画面横纹干扰

楼主(2024-11-27):
前些年入手一部华为电视盒子,高清晰度。一直用HDMI输出看电视。

最近天冷了,想在卧室用老康佳电视收看节目。用AV输出。静音的时候,画面清晰,

但是,稍微放大点声音,画面就出现横纹干扰。

打开盒子内部查看,
也无法找到故障点。

请有经验的老师给看看,提出检修思路,不胜感激!

用HDMI输出,无故障。用AV输出,就会出现干扰!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视的滤波电容

网友A:
问题在电视上,你咋去修盒子呢?

网友:
找不到故障就用HDMI不就行了,声音影响的话难道是功放电路?或者是滤波电容影响的吧
我也不懂,感觉吧

网友:
是否老款康佳电视有虚焊,声音大时震动触发故障点,关小声音拍打电视试试。

网友:
声音大出现横纹一般就是电视机供电不稳定啊,查大电流的输出电容看看

网友B:
电视的问题,不是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的问题,不是盒子

谢谢各位老师的分析。

我用其他电视盒子,插接AV看电视,没有问题。而用这个华为盒子AV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怀疑盒子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电视上,你咋去修盒子呢?

用其他盒子没有此问题,所以怀疑盒子故障了。唯一不同的是,输出AV的插口不一样。

网友:
电视屏故障,问题排查错误

网友:
电视机的锅,“强的飞起”不背

网友:
你可以拍拍盒子看会不会出现横纹,估计是盒子的某个元件出现了虚焊老化。

网友(2025-06-17):
是华为的盒子的3.5耳机输出口是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