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大佬安国量产工具识别不出来是啥疑难杂症嘛??

楼主(2024-11-27):
32G的金士顿的U盘。U盘的问题是打不开,也无法格式化。所以在网上找量产工具。

图一是找到的主控信息。图二是用的一个启动测试工具,最后一行就不动了,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这个程序无没识别到信息。。

网友:
量产工具目录下有个LoadDriver,install安装一下再量产

记得用完要卸载uninstall,不然会造成电脑USB接口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黑胶体吧,我建议是扔垃圾桶...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软件版本不对,找版本在12年左右的试试吧

网友:
软件版本问题吧,你现在用的太新了,要用老版本的,你参考下安国量产软件各版本支持的主控和闪存列表,估计要用12-14年左右的,
可能还是黑片工具,也有可能是特制版本工具。到老毛子网站看看,会有收获的!

网友:
安国需要对应版本的工具,新的不一定能支持老的主控和闪存。

网友:
应该是软件版本问题,换合适版本试试

网友:
好像还要短接,安国的主控性能很差,软件也很差,量产障碍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