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及倍特充电曲线

楼主(2024-11-27):
闲来无事,对雅迪及倍特72V小毛驴进行了充电监测,连续曲线如图,供参考

网友A:
充电功率270W,不小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功率270W,不小啊...

我的是近600W功率!买24串铁锂充电器,标的10A,实际8A都不到!

网友B:
这个记录设备不错,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俺的3842的充电器,2.8A的电流,调到3.5A,加强了散热器,正常使用两年了,最近准备改同步整流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记录设备不错,能介绍一下吗

记录设备是监测采集模块+记录模块。。实时监测部分是单相交流TTL模块,然后配合了一个带时间戳的串口记录模块。

最开始我是用普通的485家用电度表试验的,电脑以有线、无线方式直接采集数据。电度表方案的好处是,随便找块退役的电表就能实现,缺点是要一直与电脑通讯,很不灵活,另外电脑与电表是问答方式采集,一个轮回U、I、P、pf、电量问答下来好像是要3点几秒,也就是瞬时的各个电参数不是同步的,但长时间的监测这个细节并不影响整体曲线的状况。还有个缺点是得解析收到的电表数据转换出来。
花钱的方式就是直接买个单相采集模块,如果只是偶尔测试一下就直连电脑来采集数据,记录模块都不用。记录模块适用于需要移动使用的情形。采集的数据都得转换,但类似的单相模块不像电表那样的协议复杂,相对比较简单。最后把得到的连续数据表稍微转化就成图像了。

楼主:
就是从充电器充电开始就监测220V供电侧的各项电参数,连续的监测十来个小时,各项参数形成的连续变化曲线,意思就是考察整个充电阶段,由电源供应的变化推导充电器的工作规律及特性

网友:
有的充电桩有充电曲线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C:
感觉上面两张表的功率及电量单位有错,不是kw与kwh而是w与w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上面两张表的功率及电量单位有错,不是kw与kwh而是w与wh

哈哈、你还看得够细致,做模版时候随意标了单位,后面都压根没注意过,连续曲线上方标注的单位是对的。电量位置kWh(按1度电为基本单位)没错

网友D:
结果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能说一下吗?

文字结果那不就是连续曲线嘛,第一图是小结在图上的,第二图是比较懒了点就没写。总体规律就是在最初大电流充电阶段,即恒流阶段,大约会占整个充电时长的50%左右,消耗的电能也就大体表明充入的电能大概在60%左右;然后两款充电器都会自动转换到恒压充电阶段,即充电电流及功率逐步减小至某个设定的电压,此时电瓶电压几乎就是最大了;再下一阶段充电器会进一步降低电流和功率,就是涓流浮充状态。图上倍特的充电器不会自动关断,雅迪的充电器会浮充到一定程度自动关断。
我还在进一步实测,比如用倍特充电器充雅迪对应电压和容量的同类电瓶,试验没有完全完成(第一种充电器充电时进行了交流侧全程数据采集,也测量了充电电压波形;想弄个直流连续数据采集的,网上模块都基本得连电脑,这个弄起来就麻烦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充电器等空了再弄),但基本的结论是有了,只要是充电器电压和电池类型一致,输出电流差距不过大就是可以混用的,区别大致是恒流阶段耗用的时间不一样,额定输出电流大的快些,电流小的时间长些。

网友:
市面上充电器都是三段式的大同小异,就是有些充电器保护做的好点的区别吧?  这2货都不是脉冲的,好像脉冲的更好点?

网友(2025-03-24):
有检测设备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