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飞跃R50-1电子管收扩机

楼主(2024-11-27):
前几天分享了该机构造,还有声音很小,稍微开大点fu 7便红屏!查了各级电压及元器件无多大误差。就想是输出牛匜间短路了,也没专用仪表测阻抗。后来想以前收藏了个C型660V /36 V变压器,正好两组线圈对称串连,查资料FU 7的屏极电压也是660 V,电压匹配,就另类用一下,看电源变压器是否能作为输出牛用,说干就干,替代安装后开机,嚯!能用!成功!开森……

网友A:
可以暂时代用,铁芯插法不一样,电源是交叉,输出是顺插,想省事网上买一个输出。

网友:
输出一定要匹配  代用只是暂时

网友:
当年搞一个击穿一个输出变压器,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暂时代用,铁芯插法不一样,电源是交叉,输出是顺插,想省事网上买一个输出。 ...

楼主所言极是谢谢分享

网友:
可惜是单声道,搞多一台组成双声道的!

网友B:
这东西现在不多了,要保存好。

网友C:
这个收扩机有些年份了...

网友:
好宝贝
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暂时代用,铁芯插法不一样,电源是交叉,输出是顺插,想省事网上买一个输出。 ...

本来想买的,但都在180~ 260之间,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现在不多了,要保存好。

是的,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扩机有些年份了...

四十余年了……

网友:
这样代用虽然能出声,但频响不好啊,音频变压器频响很宽,而电源变压器频响很窄。

网友:
乙类推挽,够响亮的。从音质方向改善一下,机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看到输出功率管红屏。就想到输出变压器短路了的人没有几个了。

网友:
音频变压器不能用电源变压器代用。
再就是电源变压器的硅钢片含硅量要比音频变压器低。含硅量高低可用来回这几下进行简单测试,含硅量高的易折断,低的韧性大。

还有一个笑话:当年我们国产的硅钢片都不够用的还出口,一些变压器和电机的硅钢片采用铁片代替,结果发热量大,易烧毁!

网友:
这种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可不好修,过去的老变压器浸漆都很严实,特别难拆。
去海鲜市场看看有没有同型号的吧,电源变压器代替不是个事,这机器当年应用很广泛,输出变压器不难找。

网友D:
当年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扩大器,是别人让拆一个变压器改充电器,拆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扩大器,是别人让拆一个变压器改充电器,拆报废了。 ...

可惜了,原装电源变压器价高,输出变压器价格更高

网友:
我从2008年起玩这种机器,买了不少,现在还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