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是如何测温的?

楼主(2024-11-27):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cpu可以读出核心温度,这个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CPU内部传感器。

网友:
现在是芯片上的二极管
以前是有用热敏电阻的

网友:
内部一个负温度系数的二极管,对于设计制造CPU的,简单的根1一样

网友:
cpu里面有几亿个晶体管。里面做进去温度传感器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网友:
有感传感器呗

网友:
估计还还是多个传感器,电压都可以自测

网友:
除了玻璃管,没有CPU怎么测温

网友:
CPU芯片内部设计的有温度传感器,空调、冰箱、电磁炉……上的温度传感器是肉眼可见毫米级别的尺寸,CPU内部的是肉眼不可见纳米尺寸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