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总开关不定期跳求教一下检查思路

楼主(2024-11-27):
1996年建的商品住宅,暗线,铝线
电网升级后进户配电箱原来的保险+闸刀变为了2P空开不带漏保。

最近不定期发生开关跳开断电,以为开关坏了还拆了一个,
换了新的还是不定期跳。有时是夜间早上起来发现没电。
家里没有大功率用电器,而且跳的时候也没怎么用电,可以排除过载,

跳了以后直接推上啥事儿也没有。
我没办法了
请教一下,这个软故障我该怎么检查呢?

网友A:
多大容量的空开,家电都有些什么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容量的空开,家电都有些什么耗电大户?

容量不太懂,供电公司统一安装的,
没有大电器。开关跳时也没煮饭洗衣服之类

网友B:
估计室内各个回路也没装空开吧,这种情况可不好排查...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室内各个回路也没装空开吧,这种情况可不好排查...

只有一个回路
目前还没人愿意接这个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回路
目前还没人愿意接这个活。

可以重新布线,一劳永逸...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有点电工基础就自己查下漏电,分路查。没这基础就找家装电工修。

网友:
这种莫名其妙跳的一般是线路上有问题了。我家以前也一直莫名其妙的跳,查了很长时间发现是卫生间有个插座位置过低受潮的关系,将这路线断了就没有发生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厨房、卫生间等贴瓷砖的,位置处于靠下的插座可能性比较大,有潮气。

网友:
把空开拍照发出来看看,可以的话整个开关箱也拍一张

网友:
没装漏保那基本不会是漏电引起的,最大可能就是有间隙性短路点,这种不定时出现的故障很难查,而且你这是一路共线,估计也没有布设地线,也难怪没人接这活了。
潮气比较大的部位先挨个拆开插座查查吧,运气好找到短路点;接着查各灯没有烂了的,特别是厨房、卫生间有铝扣板吊顶等金属体部位可能会与老化的电线搭铁短路。
最好全屋重新排线吧,这么多年的铝线也差不多该换装了。

网友:
我家也出现过,我家的原因是汇流排烧坏了,地火似接非接。时不时跳总开,有时候半个月,有时候一个月跳一次,一开始怀疑过欠压保护器,换保护器时才发现是旁边空开上的汇流排烧了。
你这种应该也是某处短路,但没有完全短在一起。

网友:
这疑难杂症得找城阳电工

网友C:
可能是产品不好,打电话换空开,我就是换了一个进表的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产品不好,打电话换空开,我就是换了一个进表的就没事了。

1,这个空开在表的后面,供电公司装完就不得管了。
2,自己已换过一个还是跳,该不至于新换的那个也有问题吧?

网友D:
各分路到总闸临时串个断路器(为了节省可只用一个断路器)比方到洗漱 间分路串个断路器其它不动,观察十来天如无事改串至厨房分路依此类推,房间内分路也可照此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分路到总闸临时串个断路器(为了节省可只用一个断路器)比方到洗漱 间分路串个断路器其它不动,观察十来 ...

想到过这种办法,
但不知暗线的走向找不到分支的地方,(早年的房屋只有一条回路)
能否指点一下方法?谢谢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过这种办法,
但不知暗线的走向找不到分支的地方,(早年的房屋只有一条回路)
能否指点一下 ...

串个小空开就是假设此路为故障线路,且它跳闸不影响其它路使用。如此循环就会找出故障所在点。专门给它跑一路明线(当然也可照原路换线估计你干不了

网友:
徐姐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