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谁有类似鲁大师的软件

楼主(2024-11-28):
能常驻任务栏,可以随时看CPU主板硬盘温度的软件,

新版鲁大师实在太烦了,坛友发的那个精简版我下了,但是没办法常驻任务栏,

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有人从鲁大师还是360里分离出那个硬件监控的部分,专门看温度的。

找找应该有。

网友:
有个分离出来的绿色温度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人从鲁大师还是360里分离出那个硬件监控的部分,专门看温度的。

非常感谢,软件我下载了,但是在win11下,无法常驻任务栏,

网友:
【Core Temp】就可以了

你自己下载一个吧
特别好用

网友B:
aida64就有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da64就有一样的功能

没有常驻任务栏选项,

网友:
有必要随时关注各个硬件的温度么?难道一直在烤机?

网友:
可以设置常驻桌面,位置可以调

网友:
你装一个360驱动大师,然后卸载,电脑上会留下一个小贝温控,应该就是你需要的了。

网友:
鲁大师的温度监视模块确实不能集成到任务栏,我用的吾爱破解的一个小软件倒是能在任务栏上,不过没看到能否显示CPU温度,因为我只是为了显示显卡温度(我的显卡风扇坏了)。我是用在win10上。

网友:
软媒雷达,我必备的监控软件,绿色,几乎不占资源,贴墙靠边不碍事。

网友:
有个软媒魔方分离出来的tempmon监测温度啥的

网友:
这种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