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士必得240GB第二次出现坏块后开卡

楼主(2024-11-28):
首先将我的移动硬盘固件升级才能开卡成功。
容量选240GB-CE选5开卡有 223.57GB,第二次出现坏块后开卡只有223G.和刚买到的时候容量基本一样,

升级硬盘盒固件后开卡正常了。
开卡过程:
先运行ps3111固件工具SSD _MPTOOL_V2.2.22 。
再短路硬盘盒2个点,我加焊了一个开关方便一些,插上USB3.0电脑U口,硬盘盒闪红灯,必须等到ps3111固件工具上出现蓝色的磁盘后才能打开短接的开关,大概50多秒,此时硬盘盒红灯不闪了。
就可以按下面的开卡了。进度条走完,提示红色的也是成功了,拔掉USB再插上就可以了。
开过卡能认盘的就不要短接

开卡成功后必须用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后电脑才识别

图片是参数设置

网友:
哪些参数可以更改?

网友:
我的ps3110开卡不成功,固件升级成功

网友:
看来开卡还得有很多技巧啊,学习了

网友A:
感觉是颗粒体质太差?用着用着坏块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颗粒体质太差?用着用着坏块变多了?

这个是TLC的颗粒,士必得体质差是肯定的,放那里几个月没有用就自己有坏块。
都说固态硬盘时间长了不上电会坏。

楼主:
固态硬盘长时间不用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硬件故障。‌固态硬盘使用闪存存储数据,闪存依靠电荷保持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电荷可能会慢慢泄漏,导致数据损坏或丢失。此外,SSD内部有磨损均衡算法来均匀分配写入操作,但如果SSD长期处于非活动状态,某些区块可能会因为老化而导致数据可靠性下降。‌1

影响固态硬盘长时间不使用的因素包括:

‌电荷泄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荷可能会慢慢泄漏,导致数据丢失。
‌硬件故障‌:SSD的控制器和存储芯片可能会出现问题,即使不使用也可能出现故障。
‌环境因素‌:极端温度、潮湿或电磁干扰等环境因素可能对SSD造成损害。
为了延长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和保持数据安全,建议定期开机检查硬盘状态,避免长时间不使用。如果需要长时间存放,可以将硬盘放置在适宜的环境中,避免极端温度和潮湿环境

网友:
好久没有从海鲜市场收固态开卡了

网友:
闪存体质不行吧?

网友:
看来开卡还得有很多技巧,学习了

网友:
开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没有坏最好不要动!!!

网友:
B0KB,最差的TLC,垃圾厂商搞的不知是黑片、白片还是回收片,最差的片子中的垃圾,怎么可能好得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