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的电视机拆开修修

楼主(2024-11-28):
捡的粉色小液晶电视机,开始声音正常看半小时后声音变很小,然后就很小了就没大过了!拆开看看主板还行!看不懂啊!也不知能不能修好!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A:
开始还行后来不行。找找音频附近的电容先把它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坏了?

不应该呀!双喇叭的

网友:
摸一摸哪个元件发热厉害,把它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还行后来不行。找找音频附近的电容先把它换了~~~

输出还是输入的

网友:
找功放芯片,看看供电,输入、输出  祝你好运!

网友:
轰鸡哥又捡到宝贝了

网友:
音频附近的电容性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还行后来不行。找找音频附近的电容先把它换了~~~

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怎么样的粉色?

网友:
感觉是哪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先看看音频部分的电容吧。

网友:
音频部分电容,然后再上热成像找异常高温原件。

网友:
电视都能捡到,还有还有坛友捡福禄克,我为什么只能捡灯泡,还是捡坏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还行后来不行。找找音频附近的电容先把它换了~~~

东西大师指点

网友:
电视音频输出接口外接音箱试试,先判断是前级还是功放级

啥都不判断,直接换电容?瞎猫碰耗子?

网友:
电视都能捡到

网友:
没看出来修了哪里?

网友:
无法确定的话  建议把大电容都换了

网友:
电视机板子看着不 错,试着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