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矿龙风扇噪声很大,推荐个静音风扇老哥们

楼主(2024-11-28):
去年5月底¥150大洋买的矿龙1250,带线,单电源¥130,一直放着没用;
早上搜矿龙风扇,发现同为2021年的矿龙曾经¥130现在已经¥230了,真是啥都涨价……

直到今年8月升级了i5 12600kF+技嘉Z690UD,才用上这货;
刚开始没啥,用了俩月电源的噪音就出来了,不是风噪,像是铁磨铁的那种
刺耳声,想换个电源风扇,老哥们推荐个静音的14025风扇

网友:
三洋的3G,或者3S,类似的双滚珠的就行

网友A:
都已经升级了i5 12600kF+技嘉Z690UD,怎么还用这种二手炸弹?

网友:
真正的好风扇很贵,建议直接换电源稳当

网友:
换个台达的双滚珠呗

网友:
130的货不应该是这样嘛~钱也不少了

网友:
看这接口也挺齐全的,修修接着用嘛

网友:
貌似电源风扇很难买到原装大品牌的。

网友:
换电源放心

网友:
WD40可解决噪音问题

网友:
推荐三洋的怕是不知道假货早已满天飞了?

网友:
1千元的主板都上了,电源可以买新的,以免机械硬盘供电不足,坏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升级了i5 12600kF+技嘉Z690UD,怎么还用这种二手炸弹?

矿龙1250经受了矿老板们的严酷考验,质量可比新虚标电源靠谱多了,
我逛图吧、装机吧,那可绝大部分都是新电源,炸得五花八门

网友:
14025买品牌的风扇就行,不过存在电流、转速的区别,换上不一定效果好。
另外,买二手风扇要注意不要买到水洗翻新货,里面锈掉的可能性很大。
在乎噪音的话,液压轴承也可以选择,用性能和寿命换静音和价格。只要不是365*24开机,上万小时的寿命也够用。

网友:
买的sneker 14025 12v,感觉还可以,双滚珠的。

网友:
协喜的可以

网友:
买四线风扇,插主板上,用主板BIOS设置转速曲线,控制转速效果非常好,可以非常静音。利民的风扇不错,性价比高。20元一个14cm 4线。

网友:
拆开风扇加点油,应该是可以

网友:
换个风扇就行呀!!!

网友:
先试用电源没有问题且无病无修之后,去买个台达或者AVC的静音风扇自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