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led灯泡,更换驱动电源

楼主(2024-11-28):
捡了一个灯泡,看着挺新,拿回家不敢直接上电,先拆开看下,灯珠和驱动都在铝基板上边,整流桥附近有明显熏黑的痕迹,目测灯珠没问题,红白线是我更换后接的,坏的贴片元件已拆除,电感没拆。
从备品库找来从坛友处买来的T5 T8支架 12-36串  110ma LED驱动电源  非隔离方案驱动电源  恒流型带IC  完全无频闪,接上试下,可以用,这个灯板是两并22串,单颗灯珠6v。

这是拆掉的零件
灯珠目测无损坏,led驱动器红白线已焊接好
原装驱动市电实测电流0.122A,220v×0.122=26.84w,功率偏大,散热跟不上,取样贴片电阻1R40,也就是1.4欧,
更换取样电阻为4.7欧,实测市电电流0.032A,220v×0.033=7.26W,功率感觉又小了,
再找一个4.7欧的电阻,两个电阻并联,市电端电流实测0.057A,220v×0.057=12.54W,这次感觉功率刚好,亮度也可以。就是这灯珠色温偏冷,偶尔用一下,不当主力军。
电流已调整好,下面开始装机,需要用到硅酮导热胶,
把驱动电源用18650电池皮包一下,做个绝缘,
这是并联的两个电阻
接上灯头的两个白色电源线,套上热缩管,
铝基板边缘涂抹导热硅胶,盖上白色柔光罩,试机成功。原装40w,更换完驱动以后12w左右,不常开,散热应该也够用。

钻孔这个也是同款灯泡,有两个灯珠发黑,烧掉,柔光罩扔了,灯板翻过来当散热器,再涂抹硅脂贴一个高显色灯板,配了一个隔离驱动器,给工作台当照片用。
这是芯片方案

网友A:
手艺好棒啊,我好几个灯都坏了有的拆开,一放零件都找不到了,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好棒啊,我好几个灯都坏了有的拆开,一放零件都找不到了,就扔了

这种原厂大功率改小功率非常合适。铝基板还可以利用,即使灯珠坏掉可以当散热器,有维修价值,有的铝基板是环型,中间部分空的,利用价值低,只能进垃圾桶。其实不缺灯泡,就是想体会动手的乐趣,没事儿捣鼓点小东西

网友B:
打孔对散热效果改善有多大?

网友C:
这个动手能力很强,不过灯泡现在都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孔对散热效果改善有多大?

打孔这个工作台照明用,不打孔应该也没问题。
至于散热效果,这个需要考虑灯的功率,比如我这个原厂灯板,40w的功率,打孔后寿命应该能明显延长,至于寿命能延长多久,这个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是把40w改为10w,不打孔和打孔寿命可能差不多,因为10w功率灯泡外壳轻微温热。40w灯泡外壳是烫手的。

网友D:
现在出厂都是减配,都没有心思修了。都直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动手能力很强,不过灯泡现在都很便宜了

嗯,灯珠没烧坏,换个驱动还能用。这种内部空间大,方便diy,再坏就换高显色灯板,图个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出厂都是减配,都没有心思修了。都直接换新了。

折腾着玩,刚好手里有驱动,再单独买配件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着玩,刚好手里有驱动,再单独买配件就没必要了

是的,我5年前买的T8灯管,最近坏了,同店家买了个新的。
外观一模一样,5年前的厚重,新买的轻飘飘的。
将就用吧。毕竟价格也和5年前一模一样。

网友E:
一般我修这种LED都是把坏的灯珠直接短接,能用就行,按说应该换个贴片电阻分点电压的
懒得捣腾,下次再坏就可以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修这种LED都是把坏的灯珠直接短接,能用就行,按说应该换个贴片电阻分点电压的
懒得捣腾,下次再坏就 ...

短接更容易坏,贴个电阻是好方法,这个电阻如何选择?

网友:
哈哈,这个我干过

网友F:
这个我干过  ,楼主好样的

网友G:
现在灯珠很便宜100颗,7,8块,折腾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干过  ,楼主好样的

瞎折腾,图个乐,废物利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灯珠很便宜100颗,7,8块,折腾有理

灯珠确实不贵,买一包用好久

网友H:
改小功率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小功率非常合适

是的,这种铝基板改小功率非常合适,小功率散热也不需要增强

网友:
前几年做工好的还有点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