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康显示器亮红灯求教

楼主(2024-11-28):
小弟在单位搬砖,爱好折腾,今天办公室小姑娘问我显示器能不能修,我心一想,这不是我的活啊,我说不会,她说你修好我今晚跟你约会,我说阿珍你此话当真?
好了,不扯犊子了,显示器是海康的监控屏,一开始以为是灯珠子坏了,可是红外接收指示灯一直亮红灯啊,正常应该红变绿,是不是主板没工作?然后量了下供电12V有11.5 5V在4.2-4,8波动,这个电压没问题吧,求大神指教一下,今晚能不能约上就看兄弟们的了

网友A:
这显示器有开机键吗?如果有,亮红灯应该先按开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有开机键吗?如果有,亮红灯应该先按开机键。

没有反应

网友:
找个ATX试一下。

楼主:
我也怀疑5V电容坏了,从淘宝买了个板子

网友:
检查一下pwm电路的电容

网友B:
要么电源板的次级电容老化了,要么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楼主:
已修好,确认是电源板故障,5V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源板的次级电容老化了,要么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是的,5v电容坏了,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