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两块小太阳能板,这实际功率正常吗?

楼主(2024-11-28):
各位大神,最近做了一个微型太阳能发电储能系统玩玩,两块板子并联,每块板子标称功率35W,标称电压36V,开路电压41V左右,用的PWM控制器,电池系统电压24V。正午大太阳的时候两块板子总发电功率峰值是40W左右,是标称总功率的57%左右,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大家实际DIY的时候,板子的实际发电功率能达到标称功率的多少呢?感谢答疑解惑!

网友A:
应该测短路电流和电压

网友B:
一般是一半左右,在夏天正午的太阳下能轻松达到最大功率,也就是太阳辐射在每平方1千瓦时。
冬天正午时调整合适的角度也能达到最大功率!

网友C:
现在这个季节,这发电效果基本正常,还有PWM控制器效率低,对整体影响很大,有条件换成真正的MPPT控制器

网友D:
标称36V的太阳能板,你的电池只有24V,那么就算太阳能板在满功率发电你的实际充电功率也只有2/3,再加上低效的PWM,只有一半功率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测短路电流和电压

每块板子短路电流1A左右,板子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一半左右,在夏天正午的太阳下能轻松达到最大功率,也就是太阳辐射在每平方1千瓦时。
冬天正午时调整 ...

要达到最大功率需要MPPT控制器吧,小贵,用PWM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季节,这发电效果基本正常,还有PWM控制器效率低,对整体影响很大,有条件换成真正的MPPT控制器 ...

嗯,平时带一个路由器,给手机平板充充电,PWM应该够了,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称36V的太阳能板,你的电池只有24V,那么就算太阳能板在满功率发电你的实际充电功率也只有2/3,再加上低 ...

嗯,谢谢解惑!

网友:
你做MPPT没有,,,,

网友:
应该差不多~

网友E:
借地问一下:我前天收到货,一块标称 18V60W 的 570*540MM 尺寸的AK板子,昨天下午四点多在大太阳下,被十几米外的楼房遮住全板,亮度仍然很高,手机屏幕要调最亮才看得清的情况下,用 66W 的车充头,工作电流才 70MA 左右,而且插上手机充电,总是一断一续的不停地声响报警。刚才(两点半左右)也是大太阳下,工作电流才 350MA 左右。而昨日正午时,工作电流能够达到 1000MA 左右。而这三次测试,板子的工作电压,都在 20-23V 之间。同样的情况下,买的标称 6V10W 的小板子,正午大太阳下,工作电流 400MA 多,而阴影下都和那块AK大板差不多电流,而且给手机充电不会一断一续的。因此于昨天下午五点多,我联系了AK客服,说明情况要求换板,结果[客服说板子没问题不给换货;投诉到淘宝客服,晚上近七点淘宝客服打电话来说,可以补50元红包,不用退货,或者换货,结果我选择了要红包。在此想问一下各位大虾,这块AK板子,真的没有问题吗?感觉应该就是有问题的。

说明:我广东肇庆山区乡下,这几天都是阳光灿烂,空气比较通透,能见度都不错,中午与下午三点多气温在 25℃ 左右。按照以前使用二手共享单车 6V6W 板子的经验,这个时候是发电效率最好的时候——夏天可能因为太热,发电效率反而要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一半左右,在夏天正午的太阳下能轻松达到最大功率,也就是太阳辐射在每平方1千瓦时。
冬天正午时调整 ...

请问这个公式就是一半嘛,为何只有一半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借地问一下:我前天收到货,一块标称 18V60W 的 570*540MM 尺寸的AK板子,昨天下午四点多在大太阳下,被十 ...

X-50=多少钱,赚钱我也去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X-50=多少钱,赚钱我也去买一块。

特价,51RMB。去年底买了块 18V50W 的半柔性板,近 80RMB 买的,大太阳直射下短路电流 2A 左右,阴天工作电流 100MA 左右,不过不会时断时续。总之都是严重达不到标称功率的,大太阳下有一半就阿弥陀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