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显示器同时连接多个主机,会显示什么?

楼主(2024-11-28):
显示器会随机选择一个主机来,还是这些接口有个优先级顺序?

网友:
自己选择哪个通道,显示哪个主机

网友:
有些示器OSD菜单中可以设置,自动检测(先提供信号的就先显示),优先接口顺序

网友:
楼主是想多个主机信号同时显示?

网友:
会有端口切换菜单

网友:
我的dell 19寸显示器后面dvi和vga我都用了。一般会自动选择,或者进菜单自己选择。

网友:
高端显示器有分屏功能,能同时显示多个信号源的画面,普通的就只能手动选择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有PIP(画中画)功能,可以同时显示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显示屏同时显示多信号源,类似电视的画中画功能,貌似一般显示器不行,只能选择有类似功能的显示器,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显示器不自带的话,好像有外接的分频器的。

网友:
有切换按键,就跟电视机一样

网友:
再不然楼主可以买个画面分割器

网友:
肯定是哪一个主机先跟显示器建立连接,显示器就显示那一个的信号,没有其他的功能或者设备,一个显示器不可能给你同时显示多台主机的信号。

网友:
我的aoc默认是显示主接口的,另外两个口需要按按钮切换。后面接口有写123顺序

网友:
按键切换信号源

网友:
我是3个主机接一个显示器,
单开任意一个主机,显示器自动切 信号,
2个一起开,基本是优先 dp 1
3个一起开,记忆最后一个端口

网友:
可以切换的

网友:
从接口1开始显示,无信号跳转接口2

网友:
我试过,只能显示一个输入的其中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