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壶不通电拆开看看

楼主(2024-11-28):
水壶就不拍了,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拆开看了一下是温控触点坏了

打磨上锡上胶固定

装上,插好线通电烧水,完美就是不知道能糊弄几天

网友:
太不注意安全了。

网友:
哈哈,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网友:
的确太随便

网友:
这个触点做工不好

网友:
干脆彻底焊死,再也不会接触不良了,然后外加定时器,定个十几分钟断电。

网友:
去万能的某宝上看看温控簧片卖,最好是换个新的温控触片。

网友:
换个新的温控器,大功率用电不能马虎,太多血淋淋的教训,什么都可以省,大功率用电设备不能省

网友:
这个水壶的温控太简单了,感觉还是苏泊尔的好些

网友:
本来就是两个小铜片压接的,用锡焊上就能用。

网友:
还是换个底座稳妥一些。

网友:
大功率的,触点易烧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