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奥迪Q3遥控钥匙失灵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24-11-28):
家里的Q3遥控钥匙突然失灵了,无法遥控,只能手动扭开,感觉很不方便,怀疑是哪个元件松动了,拆来检查了一轮也没有发现问题

特地来请教一下,这种问题还有机会换元件修复吗?

补充内容 (2024-11-29 14:30):
忘记说了,这个遥控钥匙按下去的时候,发射灯还是正常闪亮。所以我感觉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一般汽车钥匙都有2把,把另外一把好的和坏的对比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测一下电流

网友:
摔过吗?怀疑晶振问题。

网友:
黑长条是解码芯片,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发射电流

网友:
送修更合适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换电池,还不行的话就是丢码了,去重新对一下码吧

网友:
奥迪不差钱~

网友:
  奥迪 抗议  ……

网友:
先换电池,没摔过的,没进水的话一般不会坏,若摔过则要送修了,可能脱焊

网友:
仔细看看新换的电池到底有没有电!!有些小店里的电池都快放过期了,很有可能没有电。

网友:
找人专修的 漏电无信号啥的

网友:
只要主芯片没有损坏都可以修复 余下的就是愿不愿意花钱了

网友:
要不进液腐蚀,要不按键短路黏连,要不晶振摔坏了

网友:
看起来比我的还简单.我上次以为备用钥匙坏了.后来反复跟原钥匙对比,原来是我装反了电池

网友:
奥迪原厂钥匙不便宜,Q5L钥匙要是丢了的话,重新配一个要7000元。(4S店销售员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