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飞利浦的电吹风HP8115

楼主(2024-11-28):
LD说电吹风经常接触不良,一会通一会断,有空就拆了看看,

随便看一下上次维修的开关现在怎么样了,距离上次维修已经三年多了,开关还好,没有开裂的痕迹

仔细检查后发现线断了,里面已经发黑,打火了,还好发现得早,用美工刀刮了下,上锡后用电工胶带包好,这个位置是在保护套里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断?

网友:
ld本来想买新的,结果修好了

网友:
应该是质量不太好。

网友A:
绕啊绕的,疲劳断裂

网友B:
飞利浦的电吹风,没有见到全貌

网友:
用飞科的,用了15年也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的电吹风,没有见到全貌

老帖子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啊绕的,疲劳断裂

时间长了,毕竟都用了12年多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飞利浦只有剃须刀比较好用了

网友:
现在飞利浦的吹风性价比不高了

网友:
弯折得久了,疲劳了吧

网友:
都是有刷风机了,有寿命的。。。老旧了就不要了,免得有危险
开关直接焊上拔插头也能用。。。

网友:
外皮老化了,热的时候容易膨胀

网友:
早发现问题早解决好,避免问题扩大。

网友C:
换新了,就几十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了,就几十块的东西。

能用就用着,现在消费降级了,不敢花钱

网友:
看样子不好用,习惯了用康夫的电吹风

网友:
应该是线绕的太很了

网友:
老物件有感情了啊,用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