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内部好像有硬盘的玩意儿

楼主(2024-11-28):
一个32开书本大小的塑料盒子,挺厚实的样子,连着一条USB线

揭开底脚垫子,拆下4颗螺钉里面一个原片、一个方盒一块pcb

原来圆片只有2圈覆铜线,盒盖壳子2个led

盒底有硬盘?pcb板

没能打开那个硬盘?有USB插孔,耳机插孔?由IDE排线连接pcb,

请问大佬,这是个固态硬盘吗?有啥用吗?
整个盒子挺结实样子,能利用一下不?

网友:
只是外形有点像固态硬盘而已,应该不是固态硬盘。

网友:
不是硬盘,旧款身份证阅读器,0501模块,黄鱼有人收

网友:
打开看看才知道,就是硬盘,容量估计也小得可怜

网友:
盒子上有三个硕大的LED指示灯,应该不是硬盘。

网友:
不应该拆开啊,,,完整的卖给 懂的人 还是能值几个钱的

网友:
这个二代身份证解码器可以卖30好像,有人专门回收这个!

网友:
看到个像固态硬盘的盒子就,,,想象力不错。。。。可能想多了

网友:
二代身份证采集设备?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是身份证数据采集设备?

网友:
这个值好几百块大洋呢!

网友:
不像固态,但应该是本坛没拆过的东西之一

网友:
看着像硬盘的接口,可一读卡器要硬盘有啥用?数据授权?数据交换?内置程序?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麽:二代证系统专用验证SAM

网友:
都拆到这份上了,把硬盘也拆了呀。里面大概率是IC,类似固态的小PCB。。。

网友:
别好奇,这个盒子好的话比硬盘值钱,身份证阅读器,0501某鱼好的可以挂140包邮

网友:
涉及到关键字,需审核,再说一遍某鱼正常验证的好的可以读取的可140包邮出

网友:
信息采集必须有授权的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不像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