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itgz/日灏9201r硬盘盒的写保护功能

楼主(2024-11-28):
itgz/日灏RTL9201r硬盘盒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带写保护的,一种不带。两种电路板完全一样,只是写保护版本多了一些元件。请问有大神可以试一下能自己补元件,把不带写保护的改成可以写保护的吗?两种价格差了10块。附:写保护版本电路板高清图片

楼主:
更高清降噪版本,以及不带写保护版本的电路板图片

网友:
少的其中一个芯片是带触摸功能的的单片机(MCU)FT62E131,带程序,你没程序只有芯片的话没用

网友:
写保护功能对于我来说没啥用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哪2个脚短接

网友:
既然差价10块,那直接加10块买就完事了,又不是差价如苹果的存储那样太离谱,所以完全没有自己折腾的必要

网友:
怎么还有触控?

网友:
写保护有什么用呢

网友:
没法改,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