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用漆包线连接喇叭的蓝牙小音箱Blackweb SPRK A010,真是活久见了

楼主(2024-11-28):
号称是防水的,拆开发现居然还有特殊的地方

这货声音沉闷,一点也不好听,后来电池不耐用了,一直插电用,现在该退休了
先看外观,原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喇叭外边有个铁网罩的,早就在研究怎么拆开时被分解成零碎了

底部标识,边上有一圈防滑胶,本来以为防滑胶底下有螺丝的,结果没有

输入接口,本来有个胶盖的,早就坏了

控制按键,和壳子外皮是一体包胶下来的

从喇叭这头拆开

然后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喇叭是另外一个圈压上去的,还有螺丝固定

喇叭外边还有一圈橡胶振膜,这好像是低音振膜,难怪它声音特别闷,本来高音就不好,再加个低音振膜,音效可想而知
话说这样的低音振膜还是头回见,一般都是独立的

里边很空,毕竟这货尺寸不算小

先拆下输入输出,胶打的很结实

有独立封盖,还有海绵,应该的防水需要的吧

外壳上对应的孔,下边白色的是电池拆下后底下的配重铁,个头不小

18650的电池,容量2000,很小了

拆下主板,按键这边很空

壳体上还有个话筒,也是整体用胶封在壳子上

主板的另一面,电容也是歪的

扶正看看芯片

不出意外,杰里的蓝牙芯片

还有一颗单路功放和一块升压芯片,不知道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原装的喇叭坏了保留橡皮边更换了一个尺寸更小的喇叭上去。

网友:
结构不特殊啊

网友B:
质量不错了对比我拆的那个

网友:
胶打的不少

网友C:
它的电池应该没有虚标。

网友D:
又见JL的方案,这个壳体外观比较有特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原装的喇叭坏了保留橡皮边更换了一个尺寸更小的喇叭上去。 ...

喇叭直接让我瞪大了眼睛

楼主:
你见过用漆包线连喇叭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错了对比我拆的那个

你拆的那个最起码有2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电池应该没有虚标。

确实,我还没见过1200以下容量的18650

网友E:
热融胶厂战略合作伙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JL的方案,这个壳体外观比较有特色啊。。。

一体的按键,防水音箱本来就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融胶厂战略合作伙伴

不是热熔胶,到现在胶还是软的

网友F:
很多音箱喇叭没有固定螺丝孔,都是另外加一个有螺丝安装孔的装饰圈压在喇叭上面固定的,至于漆包线连接喇叭的问题,这么小的喇叭,你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超大号耳机,这样自然而然就明白为什么用漆包线而不用塑料包裹的导线连接喇叭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见过用漆包线连喇叭的音箱?

这个正常,没人规定漆包线不能连喇叭,事实上很多音响是用漆包线连喇叭的,不过他们两组漆包线再包了层塑胶皮,估计你没注意到。

网友:
这做工看着有些山寨。貌似连充电芯片也省了,留着焊盘。

网友:
小喇叭加了一个外圈,口径变大了,立马变高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音箱喇叭没有固定螺丝孔,都是另外加一个有螺丝安装孔的装饰圈压在喇叭上面固定的,至于漆包线连接喇叭 ...

这种生活态度值得赞扬,不过原因你没分析对

因为喇叭是悬浮的,引线会受到震动,所以采用了最软的连线来保证喇叭受到的影响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正常,没人规定漆包线不能连喇叭,事实上很多音响是用漆包线连喇叭的,不过他们两组漆包线再包了层塑 ...

我只听说过音响讲究无氧铜,更讲究单晶铜,还没听说过讲究漆包线的

另外一点,漆包线加了外皮居然还叫漆包线,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小音箱能让人开眼界,居然还有弟兄能让人开耳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