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最大的容量可以买到多大的?

楼主(2024-11-28):
18650电池最大的容量可以买到多大的?

网友:
我见过最大的是3500毫安,我说的是正经电池哈,不正经的10000毫安都敢给你标!

网友:
3    5    0    0

网友:
动力的1500-2500,普通的内阻相对高的3500-3800

网友A:
不久前买的科多笙收音机,配的是3350mAh,应该不会虚标吧

网友:
建议买2300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久前买的科多笙收音机,配的是3350mAh,应该不会虚标吧

孟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3200,我见过,用过,测试过的

网友:
应该能买到够用的!!!

网友:
动力型容量低,储能型容量大

网友:
超过3000的不是虚标就是小电流测的

网友:
动力的手上有BYD 2600mha.很耐用呢.

网友:
3500这样,容量型的会大一点

网友:
只见过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久前买的科多笙收音机,配的是3350mAh,应该不会虚标吧

重量和能量密度算一下就大概知道有没有虚了。

网友:
目前是3500,不放心的话,到EVE  TB店官网买

网友:
3000以上,假的概率直线上升,3000以下,真的概率直线上升。举例说明:如果一个电池标1200,相信我,那应该是假不了

网友:
好几个万,括弧多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