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解4.9包邮的微笑鲨D421自行车灯

楼主(2024-11-28):
晚上下班,通勤路上有一段没有路灯,用到灯的时间不长,不要求长续航随便选了一款
4.9包邮来自某宝

快递面单一样大的盒子

里面只有一个小盒子

细节

所有配件

泛光透镜 不能调焦

Micro USB充电口 够老的

拆下唯一一颗螺丝轻松打开

充电、按键、强光、弱光、闪烁控制芯片

一颗灯珠

网友:
这么便宜,能用就行了

网友:
果然很简单,单灯珠+MICRO USB充电,一般够用,自己再做一下防水会更好点

网友A:
超值啊,当年几百元的货,还在几元还包邮。

网友:
以前5.9包邮的手电比这好太多

网友:
就一个玩具嘛,感觉外壳的塑料都是回收料做的。。

网友B:
我看成了包邮的自行车,我还说进来买一个

我感觉把电筒绑在车上也比这个强吧~~

网友:
4.9元已经很好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恩,很简单,这个牌子可以

网友:
这个牌子确实可以的

网友:
那个橡胶固定带时间长了会老化,而且在紧绷的状态,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断,最好再加个扎带更牢固

网友:
也入了一个,还可以,换了一个2000mah电池,加了一个C的4056充电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值啊,当年几百元的货,还在几元还包邮。

几百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了包邮的自行车,我还说进来买一个

还是卡上那种最好用,以前也不贵,好像9.9包邮来的,全铝合金壳,可以收缩灯头调焦,亮度可以了。

网友:
微笑杀?估计也就看到价格的时候能微笑一下了

网友:
这种做工的东西,真的不值钱,我都是几毛钱买到,也比这个好。

网友:
没有遥控吗

网友:
不如来个手电,固定在车上
还防水,亮度也大

网友:
如果骑行用,最好是麻面透镜,照路面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了包邮的自行车,我还说进来买一个

有专门的电筒支架,安装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