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HARISMA MAS甲类前级拆解

楼主(2024-11-28):
拆机是为了真相,还是前几天同学拉来的,先拆这个前级

进入正题,先看外观,电源和前级是分开体的,这样好处是减少电源对其它的干扰,整机用电镀钢材拆弯做的壳,可以当镜子用的那种,非常闪

前面面板,这设计也不错,但是那么多个开关有点复杂了,后面接口也很多,都是用镀金插头,估计很久不用了,有灰了

外置电源,做工也不错

连接线

电源里面的牛,包布牛,产地不知

滤波用的是四个德国ROE电容35v4700uf,105度,应该是音频专用电容

看这样子,也不太像diy产品,但是看这用料,厂机也不太舍得这样下料,估计还是小批量生产的,一帮大佬一起拼单开车那种

这几个三极管,型号看不到,甲类工作状态下,温度应该不低,还有散热片

贵族铜膜电容与  聚苯乙烯电容,看着漂亮,也不知道价格多少钱一粒,还有那个电阻也漂亮,那堆普通电阻是败笔,都装成这样了,几块钱一粒的电阻不安排吗?

大神说黑色的电容也是聚苯乙烯电容,从来没用过这么贵的元件

LF353运放,这运放就有点普通了,也是个名运放,那个年代四大运放之一,简单查一下,这玩意居然还有新的卖?

电位器用ALPS没问题,情理之中的事,可见ALPS在音响界的地位多高,再贵也要装它,主要是没有什么平替品
WIMA电容也是烧友的喜欢

镀金的开关,烧友还喜欢喜欢金子

只要他不拿走,这东西就是我的,END

网友:
都是好东西啊,只要没出故障真是好东西

网友:
金色的水塘一片挺好看的,设计挺有特色呢

网友A:
零件是不错,但是声音还是不如鬼佬机的贵气好听了

网友:
五环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不错,但是声音还是不如鬼佬机的贵气好听了

这个还是可以的,还要看和哪个比,听我同学说,这个也是进口货,就是不懂哪时在产的,这种东西,品牌价值和故事占大多数

网友B:
居然没用镀金IC插座,运放也只是场效应管输入的普通运放而已,运放引脚电路板有维修过的痕迹

网友:
这用料真的是豪华了,做工感觉不像是大厂量产。

网友:
这种东西,品牌价值和故事占大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用镀金IC插座,运放也只是场效应管输入的普通运放而已,运放引脚电路板有维修过的痕迹
...

从你这个角度看,又有点像是厂机了,因为只有厂机才会这样做,运放它直接焊上去的,要座子干嘛,没打算让你换的。有可能是厂机

网友C:
好马配好鞍,这接下来配一堆好东西也不少钱呀

网友:
金灿灿的零件外观养眼

网友:
真舍得堆料,不知道音质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马配好鞍,这接下来配一堆好东西也不少钱呀

整套都拉过来了,我只需要插线就能听了,音箱后面上图,丹拿音箱,书架箱,不错的东西,功放,音箱,解码器,音箱,连音箱线都拿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套都拉过来了,我只需要插线就能听了,音箱后面上图,丹拿音箱,书架箱,不错的东西 ...

有这豪兄弟好呀!

网友:
用料扎实,好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你这个角度看,又有点像是厂机了,因为只有厂机才会这样做,运放它直接焊上去的,要座子干嘛,没打算让 ...

也有可能是喜欢场效应管的音色所以选了353这个运放

网友D:
悄悄的问一句,响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悄悄的问一句,响了没?

响了一半,解码,前级响了,后级和音箱太大,还没清理出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喜欢场效应管的音色所以选了353这个运放

一般情况来说,diy或者小厂喜欢吹它用了什么电容,用了什么运放,用了什么牛,或者用了谁的线路,参考谁,复刻谁,有很多厂机,用的元件都算贵,当然不包括那些天价机器。
如果堆元件就能出好声音,那还有厂家什么事,直接卖元件就完了。当然,好的元件参数更好,烧友更喜欢。比如,国产的电阻,没几年就断脚了,电容爆了,电位器不良了,接口生锈了,这都是用好元件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