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德vc866a钳形万用表

楼主(2024-11-28):
电流挡无穷大按一下转盘正常,拆开研究一下

直接拆,牛屎芯两个ad芯片还有校表电位器,做工不错

看看拨盘,没有磨损断线的,给弹片掰一下

上点油 装回去好点了,接触问题,现在好了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不行了先用着
end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啊,使用咋样,好用不?

网友:
塑料有点简陋。

网友B:
擦的是什么神油?

网友:
一滴神油,风流不愁啊

网友:
黄色卡环里面什么东东,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的是什么神油?

同问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一直想有一个,但是用的太少

网友:
头次见钳形万用表 内部情况,做工很好

网友:
什么神油?这么好使

网友:
以前没用过钳形表,万用表还是很多块,胜利,福禄克,优利德,还有不知道名的万用表。

网友:
两家合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啊,使用咋样,好用不?

从哪里看出做工不错的?

网友:
作工一般,又见午屎堆。

网友:
看着用料还可以,不是很缩水的那种。

网友:
钳形表卡电流的功能使用比较少,电阻档和电压档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