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磷酸铁锂电池的充放一体模块?小功率的

楼主(2024-11-28):
对于普通三元锂电池,充放一体模块充斥taobao平台,什么4056、4057,几毛一片,很方便;

而对于磷酸铁锂电池,为什么只有充电模块,卖家还声明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放电,不支持直接带负载。
为什么?
本来想用一颗14500磷酸铁锂电池,改一下飞利浦的剃须刀的镍氢电池,难道要搞一个充电放电的切换开关?

网友A:
4056带保护板一体的就行,可以改磷酸铁锂,论坛有教程

网友:
改下电压不就好了嘛,就是截止电压不同

网友:
我也看到只有充电模块,没看到充放一体的。

网友:
楼上的意见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带保护板一体的就行,可以改磷酸铁锂,论坛有教程

好的,我查一下,充电小板在taobao上是有,主要是不明白为何不支持充放一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带保护板一体的就行,可以改磷酸铁锂,论坛有教程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我也是使用的飞利浦的剃须刀,一直都使用的2节日本原装爱老婆5号镍氢电池,已经使用了15年了,一天使用一次,充电一次可以使用一年左右。铁锂电池的容量低,镍氢电池比你改铁锂电池的使用时间长很多哦,而且使用更方便。我现在都从干电池改锂电,转为干电池使用镍氢电池了。

网友B:
有的,大功率的3块多包邮,小功率的2A的2块多包邮。
http://u5a.cn/bl0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大功率的3块多包邮,小功率的2A的2块多包邮。
http://u5a.cn/bl0gB

谢谢!
这个保护模块,要使用的话,还要先将5V降为3.7伏;
而且板体也装不进去剃须刀里面。

网友:
9楼的板子我买过   但是没有使用过

网友:
还是没有认真搜索,或者没认真看,其实充放一体还是有的,可能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保护模块,要使用的话,还要先将5V降为3.7伏;
而且板体也装不进去剃须刀里面。 ...

充电模块外置即可,机器里只装电池和保护板,有些保护板非常小,也可以全部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