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至强D1581安装NAS的么?

楼主(2024-11-28):
本来手里有个J2900华硕的一个小板,可性能有点差,网上看这个U说是做NAS或模拟器多开不错,听听大神们有什么看法!下面是两个机器的跑分。

网友:
别的不说平台限定性能

网友A:
装个飞牛NAS还是不错的。。

网友:
听说不错就先试试看咯

楼主:
这家伙开机就六七十瓦,鲁大师温度测试上到一百二三十瓦,对比J2900开机才8W,烤机二十多瓦。要是二十四小时开机一天就是1.5度和0.2度!J2900真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飞牛NAS还是不错的。。

飞牛怎么装?谁能教教我。之前装过没成功,也不知差在哪里了。

网友:
分数差10倍以上了,没啥好比的,我NAS就直接套用蜗牛装的飞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牛怎么装?谁能教教我。之前装过没成功,也不知差在哪里了。

去飞牛官网下个镜像,把镜像写到U盘,最后U盘启动再把系统写到硬盘。。。。。。

网友C:
NAS主要是要节能,用上志强怎么可能省电,除非不在乎每年区区700度电!

网友:
没关注过这块处理器,好像是个精简版的至强。

基本要素
产品集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
代号名称
先前产品为 Broadwell
垂直市场
Server
处理器编号
D-1581
光刻
14 nm
CPU 规格
内核数
16
总线程数
32
最大睿频频率
2.40 GHz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2.0 频率‡
2.40 GHz
处理器基本频率
1.80 GHz
缓存
24 MB
TDP
65 W
补充信息
状态
Launched
发行日期
Q1'16
服务状态
End of Servicing Updates
服务更新终止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31, 2022
提供嵌入式方案

内存规格
最大内存大小(取决于内存类型)
128 GB
内存类型
DDR4, DDR3
最大内存速度
2133 MHz
最大内存通道数
2
支持的 ECC 内存 ‡

扩展选项
可扩展性
1S Only
PCI Express 修订版
2.0/3.0
PCI Express 配置 ‡
x4 x8 x16
PCI Express 通道数的最大值
32
I/O 规格
USB 端口数
8
USB 修订版
2.0/3.0
SATA 端口总数
6
集成局域网

通用 IO

UART

网络规格
支持的接口
SFI, KR, KX, 1000Base-T, 10GBase-T
封装规格
支持的插槽
FCBGA1667
最大 CPU 配置
1
封装大小
37.5 mm x 37.5 mm
先进技术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
2.0
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 ‡

英特尔® Transactional Synchronization Extensions – New Instructions (英特尔® TSX-NI)

英特尔® 64 ‡

指令集
64-bit
指令集扩展
Intel® AVX2
空闲状态

Enhanced 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

温度监视技术

安全性与可靠性
英特尔® AES 新指令

安全密钥

英特尔® Trusted Execution Technology ‡

执行禁用位 ‡

英特尔® 操作系统守护

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 (VT-x) ‡

英特尔®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for Directed I/O (VT-d) ‡

英特尔® VT-x with Extended Page Tables (EPT) ‡

网友:
娱乐大湿还是算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飞牛官网下个镜像,把镜像写到U盘,最后U盘启动再把系统写到硬盘。。。。。。 ...

我那次装就在U盘往电脑显装就出错,没装进去!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U盘装机盘呀?我可以再试试其它软件做这个U盘。

网友:
服务器做家用,终究是非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S主要是要节能,用上志强怎么可能省电,除非不在乎每年区区700度电!

这个号称在至强里算是省电的了!主频才1.8G,全核睿频才2.1,单核才2.4G ,14n米工艺,很多人用它跑PCDN。

楼主:
买的至强D1581-Q3,板U一体,配了四条ddr3代16G1600频率的低压内存条,16核32线程我觉得做NAS足够了,这板子有集显和两个2500兆网口,这两个2500兆口又能匹配我的双2.5G口的路由器。1个M.2 NVME插口做糸统用,六个SATA口做存储我是够用的了,准备做个办公,娱乐,NAS,多功能机。不知道怎么搞,请大神们说说咋搞?

网友:
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货是适合玩 all in one 的,只是NAS的话浪费。

网友D:
可以,不过这体积不好放。飞牛OS会装系统就能装 很容易学

网友:
俺有个1900
性能很垃圾 但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过这体积不好放。飞牛OS会装系统就能装 很容易学

用什么软件做装树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