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知道爱老婆等镍氢所谓超长循环指的是浅冲浅放

楼主(2024-11-28):
原来爱老婆等等所谓超长循环寿命镍氢充电电池指的是浅冲浅放,
如果用完再冲实际寿命如下:

数据出自《晶体管技术》(Transistor Technology)杂志2016年10月号

怪不得飞利浦等剃须刀明明用的大牌子松下镍氢电池,两三月一冲就按最次的500次算也该能用120年,实际上电池三年不到就废了

网友:
除了镍铬电池,其他的都是随放随充的好

网友A:
实际使用感受,镍氢电池没这么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感受,镍氢电池没这么耐用

我之前那个飞科FS711的剔须刀原装的一节镍氢电池大概是2011年买的,大概2018年充一次只能用一次,2024年初年才彻底充不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那个飞科FS711的剔须刀原装的一节镍氢电池大概是2011年买的,大概2018年充一次只能用一次,2024年 ...

老哥这也算是不可多得的数据了
不过电池循环寿命一般指的是容量发生显著衰减时而不是彻底报废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也算是不可多得的数据了。
不过电池循环寿命一般指的是容量发生显著衰减时而不是彻底报废时 ...

能用几年算不错的了,当年买的可不便宜,我记得是70还是120来着,之前收据都一直在盒子里放了好几年...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我的飞科剃须刀现在充满智能用10几分钟了,还没拆不知道用的啥电池。

网友:
好多年前买过一套三洋镍氢充电套装,还是日本原装,上面有放电功能,充电前经常先放电,没几年就内阻大的不行只能用傻冲了,还以为是自己用的次数少把电池给放坏的

网友:
浅充浅放,天天充电玩

网友:
就跟空调一晚一度电一样 都是实验室数据,实际又是另一回事情

网友:
镍氢电池也能和锂电池一样浅充浅放?不是有微弱的记忆效应么

网友:
我也觉得现在的充电电池不耐用,还不如我以前用的日立500mah的

网友:
除了镍铬电池和铅电池,其它的随充随用。。

网友:
现在不都用锂电了么?谁还用镍氢啊

网友:
我的飞利浦自己换的GP镍氢能用7、8年,半个月冲一次电。

网友:
镍氢电池耐操性能比镍镉差很多,但环保,密度大,还是有一定意义。

网友:
这个不准确,我用镍氢电池都是电池放完电才充的,循环寿命没有表上的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