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灯泡维修失败

楼主(2024-11-28):
灯泡不亮了,拆开一看VR裂开,直接用导线短路两只脚,3并14串的led灯珠有一串三颗全部有小黑点可能坏了,高压灯珠用锂电池点不亮,直接堆锡短路两只脚。谁知一插电火花四溅,原来是保险电阻炸了。还好没把小白墙崩黑
仔细看每个灯珠里面有四个点,不知道单颗是多少伏的

网友:
烧的有点厉害啊,维修也有点困难啊,建议买个新的LED灯吧,别买杂牌和高仿的产品。

网友:
垃圾老哪里很多led灯,也不贵,几元一个,,就是有大有小。做好散热就行,

网友A:
换灯板换驱动,散热器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看着体积很大,散热感觉可以,直接换灯板再利用了

网友:
灯质量还是不错的,可惜没修好

网友:
散热片不错,找合适的灯板,不带驱动的话,可以外置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灯板换驱动,散热器可以利用一下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驱动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LED灯合适,现在价格便宜。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

网友:
多半是因为驱动电压高了。估计是驱动芯片坏了,失控了。

网友:
炸得挺惨烈啊 一片黑

网友:
按直径买个灯板 12W一元多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