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DJ12B豆浆机跳闸、便携式多功能电热壶E1的拆修。

楼主(2024-11-28):
最近有时间,帮朋友修2个售后都不修的小家电,最后故障都与绝缘有关,很有点意思,贴上来供网友们参考。

1.苏泊尔DJ12B豆浆机:朋友反应此豆浆机使用过程中经常造成家中空开跳闸,售后说主板烧了无法维修。应该是内部短路了,打开豆浆机,虽然内部电路板都灌了胶,但是胶上还是黑乎乎一片,湿气很重。大概测了一下,主要器件如加热管、电机、电容、继电器都是好的,初步判断是电机碳刷磨损出来的碳沫太多加之内部潮湿造成击穿。细清理黑色的碳沫和污物,用电吹风吹干,装机试验了一下,可以正常工作,就以为修好了。过几天朋友说一打豆浆就跳闸,不打豆浆就不跳闸,比豆浆机功率更大的烧水壶也不跳闸,所以还是豆浆机的问题。我拿来仔细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干脆就放了一把黄豆亲自打一遍。大概5分钟左右果然我的空开也跳闸了。断电重启,豆浆机又开始工作,5分钟左右又跳闸了。每次豆浆机都可以正常工作,基本确定内部是好的,重点检查电源线和交流接口部位。发现交流三芯插座的里面火线端子附近有轻微塑料碳化的痕迹,但是也没有烧焦。难道是插座绝缘不良长时间通电击穿吗?于是单独把插座通上电,不让豆浆机工作,5分钟左右果然在插座里面出现一道很弱的电弧光和啪的一声弱响,随即空开跳闸。果然是插座塑料绝缘不良,这可是第一次遇到。找到原因处理就简单了。这个座子不好买,于是我就火线与零线和地线端子之间用美工刀划开二条孔隙,去除绝缘不好的塑料,再用704硅胶填充。固化后装机,一切恢复正常。

2.便携式多功能电热壶。朋友反应此壶使用过程中无规律显示E1代码,然后死机,重新插电后可以正常工作,随机又显示E1代码,然后死机,售后说电脑板坏了修不了。打开检查,内部整体做工还不错,电脑板控制可控硅加热,热熔丝、温度开关一应俱全。内部也比较干净,只有电脑板排线上有些污物。因为比较简洁就没有深入检查,在线测了几个关键的电阻电容,也都正常,拆开电脑板也很干净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以为是有虚焊,就把所有焊点都补焊了一遍,用电吹风一顿猛吹。再测主板5v电压正常,感温探头也正常,20度时大概97K左右,应该是标称100K的NTC。回复试机,调到花茶功能,用了几分钟没有出现E1故障。几天后朋友说又出现E1故障,我说拿来我不信还搞不好了。这次要认真对待,由于不出现E1时所有功能正常,而且出现E1后能正常停止加热,说明电脑板应该是正常的,问题可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首先画出了主板与电脑板的接口电路,一共5条线:1是5v、2是地、3是温度检测和蜂鸣器共用、4是可控硅驱动、5脚通过二个510k的电阻接交流火线,估计是时钟或交流检测。最大可能是3脚问题,此脚是温度检测和蜂鸣器共用一个端口。首先换掉5v电源回路的三个电解电容,甩掉加热盘上的温度检测电阻,直接在在主板上焊接一个100K电阻,通电试机还是有E1出现,说明温度检测电阻正常。最后焊下蜂鸣器,E1消失恢复正常,说明是蜂鸣器坏了。前期因为每次使用蜂鸣器都可以正常发声,而且在线测试电阻也正常,所以就忽略了这个蜂鸣器。测试蜂鸣器二端有20k左右的电阻,明显不对,如果是电磁式蜂鸣器电阻应该是500欧姆左右,如果是压电式蜂鸣器电阻应该是无穷大。由于此蜂鸣器与温度检测共用一个端口为了避免相互影响应该是一个压电式蜂鸣器电阻应该是无穷大。为了一探究竟,小心拆开蜂鸣器,就是一个压电式蜂鸣器,但是表面有轻微发霉现象,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绝缘不好,由于身边没有这样的蜂鸣器,就把压电片用酒精仔细清理,电吹风吹干,测试阻值无穷大。焊上蜂鸣器,电热壶恢复正常,长时间试机E1未再出现,声音也正常。

上面二个厨房小家电由于工作环境潮湿,时间长了都出现这些与绝缘有关的故障,而且还相当隐蔽,大家要多多留意。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是很好发现。

网友:
都是进水和潮气引起的。

网友:
这种隐形故障最头疼了

网友:
这故障还真是奇葩,一般人真想不到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这苏泊尔的质量一言难尽啊

网友:
插座都碳化了还是换新吧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不论啥牌子豆浆机是真爱坏

网友:
原理清晰,分析思路故障说明详细。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心思细密原理精通

网友A:
同款万用表,山创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故障不是很好发现的

网友:
做工堪忧,计划报废

网友:
这两个故障点的确需要细心查找,否则,很难发现,维修功力深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万用表,山创

这块山创万用表是我众多万用表中的一块,做工、用料、精度还不错。N年前改成锂电池升压9V供电了。另外还改了电容档量程:2uf的改成20uf,20uf的改成2000uf的,精度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现在苏泊尔都比原来差好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蜂鸣器这个确实不好找。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