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M88微型采访机拆机

楼主(2024-11-28):
淘了台索尼M88采访机,使用两节7号电池,机器通电卷带轮能转,放入小磁带不能播放,拆开来研究一下,看看内部长啥样

网友:
小号磁带,不好买。

网友:
当年日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这个能拆开再完好复原,不多件,也是水平。

网友A:
压带胶轮有问题了,估计不好配。

网友:
我记得当年这机器能慢录音,一盘磁带能当两盘用   老羡慕了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以前的产品噪音和体积都大,数码录音机就强了许多

网友:
看压带轮表面应该用的不多。

网友B:
压带轮估计硬化了

网友:
8欧喇叭音质真心不好听了

网友:
这玩意 现在配件不好找了吧

网友:
使用微型磁带,只能录语音

网友:
这是录音机吗

网友:
这应该算是录音机PLUS吧,专业领域(记者、XX取证之类)用的玩意

网友:
单声道的吧

网友:
记得我有这种小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带胶轮有问题了,估计不好配。

压带轮的轴锈死了,播放键按下去的时候压带轮没动作,离主导轴还有一段距离导致带不动磁带,我拆下来重新除锈现在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带轮估计硬化了

压带轮胶皮还比较软,是压带轮锈死接触不到主导轴

网友:
微型录音机,当初价格不菲,能修复是高手。

网友:
现在都用手机连拍带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