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AR9341路由器芯片怎么植锡?

楼主(2024-11-28):
请问各位这种路由器 AR9341芯片  怎么植锡

网友:
建议直接打个焊锡吹上去算了

网友:
焊盘用吸锡带拖平,洗板水擦干净,上助焊剂。芯片反过来用中低温锡拖焊针脚,洗板水擦干净。扣主板,对准焊盘,直接风枪吹。

网友:
这个可能只需要锡浆抹到板子上去,然后芯片放上面,然后吹就完事了。

网友:
这货省电   ……

网友:
可以买锡珠自己植株

网友:
某宝有植锡网,22一张

网友:
这个不需要植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