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修我的粉色小液晶电视机声音小问题

楼主(2024-11-28):
前天我捡的15寸粉色液晶小电视,估计是好几年不开机了!开机插好音视频输入后看了大约有半小时后声音变很小,但是按音量键仔细听也是有大小变化的!之后音量就没大过了!今天我拆开检查发现音频功放芯片tda1517芯片是好的!音频输入口经过几个贴片电容电阻进入到大个芯片tda15021的51和54脚从60和61脚出来经过几个贴片电容电阻到tda1517功放的1和9脚,直接把音频接到60和61脚声音很大!估计是大个芯片坏了,音频应该是先进入大个芯片调整音量大小后出来进功放的,或者是软件坏了!估计我修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有啥修不好的,跳过15021不是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修不好的,跳过15021不是就对了

那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了!我还是比较追求原汁原味的!

网友:
TDA15021还不便宜啊

网友:
要么换芯,要么将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了!我还是比较追求原汁原味的!

还原汁原味,我电视机都是直接外接解码器接音响,我家还是个松下

如果是百万奔驰,你说保持原汁原味还有点说服力

网友B:
你确定从60和61脚接入音频信号后声音就很大?那这样的话,你仔细查查60  61脚到功放音频输入脚之间的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
接一电位器?

网友:
“音频输入口经过几个贴片电容电阻进入到大个芯片tda15021的51和54脚从60和61脚出来经过几个贴片电容电阻到tda1517功放的1和9脚”
       文中提到 那几个脚,都测测对地电阻,看是不是有 电容 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从60和61脚接入音频信号后声音就很大?那这样的话,你仔细查查60  61脚到功放音频输入脚之间的贴片电 ...

声音大不是说明正常嘛还查

网友:
是不是有 电容 漏电

网友:
楼主的功力应该能修好

网友C:
NXP的大个TDA 15021,相信楼主有能力修好的。。。

网友:
跳过长时间测试正常那就这么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XP的大个TDA 15021,相信楼主有能力修好的。。。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感觉我修不好了

网友:
以前修过4558+2023功放,除了4558,其它的都测量过了,没问题,但想到IC坏的概率比较小,于是反复对各零件、电压进行测量,始终找不到问题,后来无意中弄到一块带4558的板子,于是移过去,正常了。
这4558坏了不好测量,而且它还引起指示灯的电阻发热使我维修方向走入歧途。

网友D:
进来看你的粉色电视的,电视呢?

网友:
“直接把音频接到60和61脚声音很大”这种情况,用摇控器能不能调节音量??如果能调节音量,说明大块子TDA15021是好的,问题出在“60和61脚出来经过几个贴片电容电阻到tda1517功放的1和9脚”之间的电路,就只有几个零件,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看你的粉色电视的,电视呢?

这是连续剧,前一集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9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