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平大厂房,什么方案来覆盖wifi?

楼主(2024-11-28):
没做过这方面的工程,一个老朋友租厂房做项目,需要wifi覆盖,用什么方案呢?

网友:
间隔多大?高度?
格子间,就用面板
大空场地,用大功率AP
有多少终端?网关要配套,也就是路由器的带机量

网友:
1600平,就算是20*80吧,也不算大,在中间布一个AP就够了,最多靠两头20m处各布一个

网友A:
都没讲场景应用要求,怎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讲场景应用要求,怎么推荐。

不不不,不谈钱都是骗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AP+AC不二选择!@

网友:
20米间距一个MESH路由WIFI6,再加一个千兆交换机,有线加无线,最终连个光猫,双保险,再加上网线和防雷击,厂房的防雷击性向来很差,对弱电设备影响很大,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我已经被轰掉两个路由和两台电脑的网卡了,装了避雷针还是一样。
另外还要看预算,不要买二手设备,做好1500块钱预算吧!
交换机买企业级的,不要买家用级的,因为不稳定。

网友:
这个要看预算吧

网友:
直接用几个AP就行了

网友:
企业级AC+AP.预算充足就间隔少点.一些AP静默,后续当备用.2.4g/5g分开设置.把各自的信号发射控制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小黄鱼85块钱一台的WTA541,买4台,做有线MESH,富哥上全新机也行
全自动傻瓜一键组网+KVR无缝漫游+AX5400 4x4MIMO的魅力,AC+AP永远都比不了

网友:
有线MESH 的网线需要路由到路由,还是只要在同一局域网内 就可以?

网友:
如果 不差钱。直接上品牌AP,价格贵,几百上千一个。

想省钱,买小米,360T7, Q30 PRO之类的,一二百/个,请人刷集客。

大用户 不合适MESH,网上不少人这么说,说MESH就是之前桥接升级版而已。家用3,4个路由没所谓。
人多还得AP+AC

网友:
360T7 二手才60包邮...

网友:
这么大的面积,搞个支持漫游的AP+AC方案,然后远距离的线用光纤代替网线,不要布置太多的AP,尽量用好点的AP少点的数量来平衡成本  ,降低干扰。

网友:
ftto 一步到位吧

网友(2025-02-11):
百十个人想省钱就弄几个好点的路由器就行了···预算足就AC+高密AP,主要看带机量多不多、对网络质量要求高不高,1600平方、空旷厂房倒不算面积大,中间放1个路由器覆盖都没问题,要看需求、预算。

网友:
AC+AP mesh组网

网友:
40*40 的,中心点放一个AP就行,80*20,在1/3和2/3长度放两个AP,10*160的,大概需要放6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