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平衡的保护板跟不带有啥区别

楼主(2024-11-28):
不带平衡也用着很好啊,2种保护板多要电池内阻一致吗。能使电池使用变长吗,

网友:
四串的磷酸铁锂保护板带均衡的有便宜好用的推荐吗?

网友:
带均衡充电肯定能使电池使用变长

网友A:
区别不大,那几十mA的电流也就聊胜于无,而且还得是满电以后继续插着充电器才能用

真指望它均衡你的电芯那得几年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别不大,那几十mA的电流也就聊胜于无,而且还得是满电以后继续插着充电器才能用

真指望它均衡你的电芯那 ...

区别很大,特别是对于一致性欠佳的情况。可有效防过充过放。
一般是70ma左右的均衡电流,一个月可以均衡多少自己算!
当然,你要是路边捡几节组成串就指望用这玩意均衡,那确实做不到

网友:
铁锂的最好用带平衡的, 一致性差

网友:
不能说使用延长,加了均衡保护板肯定不会衰减的那么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区别很大,特别是对于一致性欠佳的情况。可有效防过充过放。
一般是70ma左右的均衡电流,一个月可以均衡 ...

你的一个月是怎么算的?

均衡在啥情况下能开启?

一个月里边均衡开启的时间有多少?

你不会以为均衡是板子发现电池不均衡就给你开吧?我告诉你,基本上所有板子都是在一些电芯满电之后发现有的电芯还没满才开启均衡,你家电池一直放在家里插着充电器均衡一个月啊?

防过充过放是保护板本身的功能,不要强行把功劳加到均衡的头上

网友:
再说了,就算你老兄能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一个月,那楼主能不能啊?

网友:
扫地机器人充电指示等已经充满灭了,但在手机APP里看见充电标志还在亮住....是不是也有均衡功能,在运行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一个月是怎么算的?

均衡在啥情况下能开启?

你容量差几十AH的电池组,确实不好均衡。
我手里的电池组,容量差都是1AH以内,当然好均衡